求助:三星795MB不通电,继电器滴嗒响故障

楼主(2008-04-15):
我有一台三星795MB纯平显示器,故障现象如下:开机不通电,继电器滴嗒响,经查行逆程电容C455炸裂,D455击穿,行副调整管Q414 KTD2058击穿,更换新高压包后及上述元件后,上电后行副调整管又击穿,继电器仍滴嗒响,整机不通电,如不装行副调整管短时间通电,电源指示灯亮,但R449会出现过流冒烟,请教各位高手是何原因,是不是新的高压包坏了,谢谢!

网友:
以后不敢买三星的显示器了,也不敢修了,一下坏那么多

网友:
如屡次击穿行幅管和阻尼管等元件.要注意偏转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