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1115复印机出现SC-500

楼主(2008-04-15):
客户在使用过程中,从纸盒 里走纸,卡了一张,而后可能是强制拽纸啦,而后重新开机就出现了SC-500,帮分析一下是哪里问题啊,SC复位也不行的,SP5 804输出检查为何没反应啊,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你拆出来看过吗?你是强制拽纸的,有可能里面还有一点纸张卡住传感器了~~拆了看看吧

网友:
这是客户操作的,我检查了里面没有纸的,当时 我也怀疑可能性里面有纸的,但代码就已经告诉我们肯定不是纸的问题

网友:
而后我看了一下维修资料,可能是因为显影仓的问题,主要是要检查齿轮,这一块。因为当机器刚开机的一瞬间,你会听到机器电机启动转一下就停啦,而后我打开了机器后面板,看到主电机无法正常运转。

解决办法:

我把显影仓打开,把载体全部倒出来(用一张干净的纸,而后还要灌上的),把显影仓全部拆开,把里面长时间积聚成疙瘩的废粉清掉,把齿轮装到位,而后再装上就OK啦。(因为当时检查了五个齿轮全部完好的,所以只能判定可能是由于齿轮错位引起的)

网友:
机械的问题很奇怪的~~~~~~~~~~拆多几次就OK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