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266A主板不稳定

楼主(2008-04-15):
P4M266A主板,不稳定,不定期的死机
换CPU,电源,内存等都一样!怀疑是主板问题
可是找不到问题
求教

网友:
那CPU风扇换过了吗?检查一下散热问题·~~~~~~~~~~~~~

网友(2009-03-25):
P4M266A主板的通病啊 都是时亮时不亮的,我已经当做废板拆机用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