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usb接口全部没有用

楼主(2008-04-15):
有5v供电,不能使用,拆开测量发现有一个接口短路

网友:
哈哈!那是那机子的通病!我修了好几个啦!

网友:
兄弟能 告诉问题在哪?

兄弟能 告诉问题在哪?

网友:
兄弟别调戏人撒

应该是南桥挂了吧
USB数据线直接到南桥拉

网友:
有的USB口的两根数据线会连接一个电感后再进SB 你把短路的那个的数据线给断开试试 若还是无法使用 那就得考虑SB了!

网友:
南桥坏了,换南桥,这个机器的通病,我以前在联想经常遇到,联想也有这方便的技术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