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电源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8-04-15):
845GL板子,开机十几分钟后黑屏,风扇转,电源位置有吱吱的声音,手摸个零件没有高温,但在电源处加个风扇就可以工作好几个小时。不知吱吱声是电容还是场效应管发出的?只要有吱吱声就黑屏了。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是开关变压器发出的~~~~~电源的质量问题

网友:
不是ATX电源,是主板上的~.U的旁边好多点解电容和场效应管。

网友:
那有可能是有个别电解电容漏液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