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屏幕上有淡淡的竖线

楼主(2008-04-15):
一台17吋方正液晶。型号是FV726。屏幕上偏右边有淡淡的白竖线。不是亮线。就像用白粉笔轻轻的画了一根线。中间一根。屏幕偏右一根。图像正常。不知是哪儿的故障。我拆开把屏线清理了一下。接插件重新插了一下。故障不变。朋友帮我参考一下。
刚开机时没有。几分钟后就逐渐出来了。越到后来越明显。我用摄像头照的图片传不上来。

网友:
屏线都清理了~~~~~~~~~~~~~~~~~那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 :'(

网友:
发个图片看一下。。。。。。。。。。。。。

网友:
难道真的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了屏线还不行那就百分百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 报废 咯
       看看 屏电路上面 有没有问题     如果屏电路真的没有异常那就屏报废咯

网友:
反光板上门脏也可能,我碰到过一台有轻斑的,以为物理问题,拆开后,发现是液晶内面有点脏,清洁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