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A770行管?

楼主(2008-04-15):
请问老师们  明基A770用的行管是什么型号?  原来的行管  客户在别处修理时拿掉了
  我是新手    请多指教     谢谢了

网友:
先排除其他电路有没有坏,再用通用管C5411试下,
祝你好运

网友:
你可以用C5411,BU2527AF试一试

网友:
好的  先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用C5411,BU2527AF试一试通用

网友:
换的时候要注意了,好像BU2520DX是带阻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