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753DFX

楼主(2008-04-15):
我有一台三星753DFX是偏色的,修好新的问题来了,显示菜单控制锁在显示器中间,进系统菜单自动跳出来,我EPROR程序重刷了,还是老问题 请问版主怎么解锁啊?路过的看看我的贴子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我贴啊
各位老的大给我看看啊

网友:
按键你检查了吗?另外,弹出菜单上提示的是什么,是菜单锁定还是其它的什么?

网友:
按键你检查了吗?另外,弹出菜单上提示的是什么,是菜单锁定还是其它的什么?                                                                                                    先是跳出菜单,在跳出控制锁。程序刷了没有用还是老问题,按键是好的,请问版主出在那个地方的问题啊???

网友:
版主帮我看看啊!是CPU 坏了吗 尾板是的心片2552换了还是老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三星753DFX是偏色的,修好新的问题来了"听这句话那原来是没有像你说的这个问题了(跳OSD)?只是偏色?如果是这样看看你动过什么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