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高压电路烧了有最新进展!还没修好

楼主(2008-04-15):
昨晚自己的DELL液晶显示器坏了,型号是DELL E173FPb,拆开主板是BENQ代工的,本人修本本的,由于不太懂高压电路,高压部分烧了,保险开路,量得开关管7N80短路,没同型号的代换,找个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拆了个开关管换上,换个保险,高压部分有300V了,但输出无一个电压,现求液晶区的高手们帮忙!指教指教!求DELL E173FPb电路图,BENQ代工的,

网友:
还有一个1200AP40的电源IC也烧了应该,

网友:
电路图在资料区有上传,你可以到资料区查询下载。

网友:
最新进展:买来7N80换上,买来电源管理芯片(不知是不是电源管理,我猜的)3842换上,还是无输出电压,量得3842就7脚有15V,其它脚一个电压都没有!怪了,就这么几个元件,还真修不好了吗????????
换个思路,拆开一个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把线圈拆下,再把线接到液晶电源板的线圈的初线,再接好二根线到一个四个脚的IC,(好像是后级保护来的,查得一边通后级,一边通高压管理)加电,OK,亮屏,高兴啊!!思路正确的!
  可装起来就不听话了,一会开得亮,一会开不亮,拆开量一下电压,电压不稳,5V的在3V-5V中间跳动,跳到3V就点不亮了,看样子不行,拆掉外加的电源高压板,还是修原板吧,
  请教高手们了,像我这种情况,3842就只有7脚有15V的情况下如何进展再修下去????

网友:
加6楼,同型号的,都是同型号的,不敢乱换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3842?? 原机用的什么电源芯片?
                                                                  UC3842的工作原理.好坏的判断方法.

网友:
在国产的显示器中,电源PWM控制电路最常用的集成电路型号就是uc3842(或KA3842)。下面简单介绍一下uc3842好坏的判断方法:
在更换完外围损坏的元器件后,先不装开关管,加电测uc3842的7脚电压,若电压在10-17V间波动,其余各脚也分别有波动的电压,则说明电路已起振,uc3842基本正常;若7脚电压低,其余管脚无电压或不波动,则uc3842已损坏。
在uc3842的7、5脚间外加+17V左右的直流电压,若测8脚有+5V电压,1、2、4、6脚也有不同的电压,则uc3842基本正常,工作电流小,自身不易损坏.它损坏的最常见原因是电源开关管短路后,高电压从G极加到其6脚而致使其烧毁.而有些机型中省去了G极接地的保护二极管,则电源开关管损坏时,uc3842和G极外接的限流电阻必坏.此时直接更换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电源开关管源极(S极)通常接1个小阻值 大功率的电阻作为过流保护检测电阻.此电阻的阻值一般在0.2-0.6之间,大于此值会出现带不起负载的现象(就是次极电压偏低)。
由于uc3842(KA3842)的工作电压和输出功率均与UC3843(KA3843)相差甚远, 3842系列和3843系列在启动电压和关闭电压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前者的启动电压为16V,关闭电压为10V;后者的启动电压为8.5V,关闭电压为7.6V。这两个系列的IC不能直接代换。如确有必要用后者代换前者时,要对电路加以改造方可。因此,这一点在维修工作中必须要注意。

网友:
11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拆掉开关管,然后通电测3842,看下哪一脚电压没有跳变就测该脚的外围元件,应该能搞定,还有要注意开关管S级接的限流电阻,一般开关管烧的话那个电阻也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