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939 SIS761换了PWM还没CPU工作电压

楼主(2008-04-15):
物品:HP939  SIS761
故障:上CPU,量的CPU供电管电压是0V,上带灯测试义,前几秒就有个1.7V,过几秒,闪一下,灯饰变了,供电管电压变为0.2V,没上PWM供电管电压电压一开始就是0.3V
测试:换了PWM,还是同样现象CPU供电管测得是好的
结果:跟进!

网友:
搞不明白,你是要询问还是要共享经验,要共享就一次发出来。别整的故弄玄虚的。

网友:
发在故障讨论区当然是询问问题啊 !

网友:
我也遇到过,请高手来指导指导

网友:
检查负载端短路否?

网友(2009-04-28):
大哥,有你发的这主板好的BIOS吗?麻烦能给小弟上传一份吗?小弟先谢谢了。我有10多块这样的板子都是风扇报错。

网友:
这种板风扇报错的多!楼上的你可以接多一个风扇就可以啦1~!又可以帮助散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