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东芝本本高压板上二个贴片G25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8-04-15):
东芝
笔记本
TECRA8200高压点不亮,查;从主板输出二路4.5v电压(不是有保险5V那根)分别串一电阻到贴片
G25一脚有4.5v电压,有一脚接地,另一脚无电压。不知是什么元件?资料没查到。求各位指点。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最好拍个 图片 然手 让大家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2009-02-18):
我的东芝笔记本4600也有几个G25的贴片元件,形状象小的贴片三极管,不知是什么,请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