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9f56 xp桌面正常、进“我的电脑”时屏闪

楼主(2008-04-15):
我遇到难题了,请指教。
一台飞利浦109f56纯平当时是进水烧了不少东西,
有TEA1507、电源管、启动电阻、等。都已换但开机不能启动我给R3131上并了个10k的电阻可以启动了,交付使用。一个月后这个机子又拿来了,这次是鼠标点开“我的电脑”就出现屏抖动(图像暗一下在亮)这样反复,电源输出,所有电压跳变。xp桌面正常显示,电压不跳变。
我的理解是:肯定还是电源部分的问题,当打开我的电脑时是白色底面,这时电源的负载能力跟不上,所以电压跳变。
但电源部分能换的我都换了,黔驴技穷实在是没有思路了,请高手赐教。

网友:
看看变压器以前有没有进过水呢~个人想法~~

网友:
多查下稳压电路,取样电路,还有那几个负载电容,300V的那个100UF/400V电容,电源反馈部分的那个小的电容都得替换下

网友:
CPU 频率不够也会 有影响的 ,还有 应该是某个电容 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可能后级高压反馈部分的那个小的电容都得替换下 试试

网友:
谢谢关注。300v大电容,几路电源输出电容都已换。涛声依旧。
“可能后级高压反馈部分的那个小的电容都得替换下 试试”
明天我在试试。
“CPU 频率不够也会 有影响的”4楼的老乡能不能在深入些。谢谢了
《韩城市医院的好几个大夫是我的同学,我来银打拼有10年了。》题外话

网友:
回楼上的
  呵呵 你也是韩城的吗?    真是他乡遇故知呀
  CUP频率  不够    就是    晶振   和CPU 其自身都有问题

网友: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建议你俩见个面喝一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天我在试试看,现在我看见那个显示器就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