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5):
初学者,别见笑。很多不同品牌的显示器 高压包 7脚或某一角 电阻换上就烧黑,几十K到数百K,换上就烧。堆积了好几台,不同牌子的,一般是高压包坏还是+B电压问题,
显示器

网友:
多是ABL电路的一个电阻,它的损坏往往是由于高压包损坏造成。只要看到高压包附近的这个亮度控制电阻烧掉,基本可以肯定告知客户该显示器高压包坏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绕组短路引起的。

网友:
如果 是ABL 电路上的 电阻 那么 那个电阻应该是100K 的
要是老烧那个电阻 应是FBT 短路

网友:
提该是高压包坏了,电流过大一起烧的.换高压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