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么新技术,先问问有没有可能

楼主(2008-04-15):
我现在换了地方做BGA很难,因为地方问题,做BGA的人不多,设备也不够
但是上次聊了一个朋友他说他可以做BGA,而且速度很快,就在他店里做,我仔细看了他店里也没有什么设备,连风枪也就一个小的,他是修
笔记本
的。
上次找他重做个笔记本南桥我有事离开两小时他说已经做好了,他都不当我面做的。故意不给我看到。
哪个老手知道是用的什么方法?他和我说的不管背面有没有元件都可以做,而且他现在还没有做坏过。CPU座也可以做,他说很快。
我看看找个时间偷看下是怎么弄的,可以的话我在家里自己做个设备。
笔记本

网友:
我到是亲眼见到有人用850风枪做BGA的,像一般的大BGA,如82801系列,82855之类的都可以做的来,关键是温度的控制和手法。有些板子,如SONY的那种小板,正反面元件密集,根本就不能用普通的BGA焊台来做了。如只简单的压下BGA,正好用850风枪来吹,周围的元器件丝毫不受影响,本人也只不过尝试做了几块,成功1块。如果你那朋友没有其他BGA设备,应该就是用的此方法做的吧。胡乱猜的,呵呵

网友:
做南桥基本用一个差不多的风枪就可以!上加热!
我用的是STEINEL司登利的HL2305LCD!比较贵的~原来要1600RMB,西德原产的~
现在国内很多,不到1K了!买一个把玩玩吧!

网友:
问题是我问了,他说不是风枪哦。。。
很神秘呢

网友:
如果不是风枪就是BGA焊台
风强装BGA 是有可能的,只要风枪好,手稳 温度风数设置好
我们李老师说,手工BGA的几率10%
而且是相当的熟练才可以.
现在我没有见过 做北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