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TSE,有组管子嗷嗷烫手!

楼主(2008-04-15):
映泰P4TSE主板,在显卡槽的后方有两个供电管子,一个大的是66N03,还有一个小的是D408.

D408的S极接66N03的D极 , D408的G极接到LM324的第8脚了,原来的管子烧掉了,估计就是因为太热了,我换个D412,换了之后能跑码了,但是管子还是特别的热,我把LM324也换了,还是热,我换的管子有问题码?  我应该换多大的啊?

还有个故障,不插显卡能正常跑码,但是插上显卡了就反复跑码,我想刷个BIOS程序,这个块是PM49FL002T,用编程器读出的是256K的文件,但是到官网上找的程序都是512K的文件,真是晕了!!!

帮帮我吧~~

网友:
是不是北桥短路了?
测量一下VDDQ的对敌阻值

网友:
现在插上显卡的重启的问题,我已经弄好了,我吧66N03也换了,

这个板子已经亮了,

现在就是板管子烫手这个问题没弄好啊!!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啊~

我看他就是个显卡供电的啊!!

晕了!!

网友:
楼主回头要多多补习。VDDQ除了是显卡供电之外还要进NB SB的

网友:
换个功率大一点的管子,在就是给管子上加散热片,把温度降下来烤机看看蓝屏死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