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ios

楼主(2008-04-15):
拿了块SAUS P4B533-X 触发开机一路跑到7c刹车,就是进不COMS设置,估计很大原因是BIOS损坏或丢失,原来的BIOS芯片是SST 49LF003A
我找了一块SST 49LF004A的芯片把原来的内容复制进去,结果跑7C,说明芯片本身没坏,但是从华硕官方下载的同一版本的BIOS,刷进去就是不跑码。请教一下高手为什么,顺便较一些刷BIOS的经验,我用的是希尔特580U!
刷BIOS

网友:
我觉得你在多刷几个BIOS看看结果如何,最好找同型号的芯片刷比较可靠

网友:
楼主的BIOS好象是3MB的.我试过换成4MB的刷了后也是无法启动,不明!!

网友:
但是用4M的把3M的内容复制是可以启动的

网友:
而且我比对了下大小,原BIOS是512KB,下载的版本1001-1006全部是384KB,就是用原来3M的刷还是跑00

网友:
普通的BIOS后缀是BIN,但是华硕的是ROM,据官网要改AWD,这个后缀我在复制原BIOS的时候改的AWD,可以用,但是下载的BIOS改了也不能用

网友:
启动画面 停在
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
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cpu 和内存已经通过

网友:
老老实实用编程器刷原BIOS块。

网友:
我终于搞懂了,原来网上的版本都是升级程序,并非原版,所以比较小,用编程器刷了也不能用,问题是找原版的不好找,正在寻找之中,哪位大侠有网址发个

网友:
BIOS没问题了,用编程器设置下地址就可以了,刷到最新版本,又换了个芯片刷了一下,都可以用了,但是仍然跑到7C,我晕,停在自检USB的选项在也不前进了,USB的跳线我都跳了N次了,USB键盘也可以用,看样子只有干IO和南桥了,我又没量出来什么问题,谁遇到相似的问题,我总感觉是小毛病!再晕一下!

网友:
我记的我师傅说过,刷BIOS用原来的文件就行啊,为什么还要找啊!一刷就OK了吗,还用这么费事吗

网友:
华硕官网提供的bios很多都是升级部分 不包括程序头 只能用原来的bios芯片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