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的问题,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08-04-15):
一台旭日150,原来是USB不能使用,一想就知道是南桥了,因为这个南桥经常换,我更换了一个南桥后USB可以使用了,可是没有声音了.驱动都不正常,后来又更换了一个南桥,驱动正常了,还是没有声音,只是斯斯的杂声,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会不会还是南桥的问题?
没有声音

网友:
看看南桥附近有没小的材料丢失了,没结果可以换块声卡IC试下

网友:
应该试好原来有没有声音,或者百分之百确定新更换的南桥是好的,再作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