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笔记本自动掉电的维修思路

楼主(2008-04-15):
最近接了几台各种型号的笔记本,全都是都是自动掉电的,有时进系统一个多小时都没问题。有时刚一开机就掉电,没有规律。确定不是散热问题,因为掉电时中央处理器都只是温热的。上电时测其电压也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
掉电一般多跟CPU供电及散热有关,掉电还分怎样的掉法,是平凡掉电还是无规律掉电和反复重启,各种现象都有不同的维修思路,此类故障一般都很难判断处理。维修中还应根据故障现象来对征下药。

网友:
排除散热.有可能电容有问题哦...,,

网友:
去了电池还掉电吗?还掉有可能电容有问题

网友:
掉电在笔记本中很常见,大部分是虚焊引起或者电压不稳定、过热
1,正常保护  (温度过高、风扇问题、系统保护)
2,核心供电不稳定  如CPU的核心IC
3,软件原因  某些机器如COMPAQ和HP一定要指定的操作
   系统。
        4,1.5秒以下的掉电―――电路过压过流保护,查短路。
5,1.5秒以上到5秒左右是风扇和温度问题。
6,5秒以上是显卡、LCD系统有短路或者高压条坏。
7,不规律的掉电,是虚焊引起 ,要加焊。

网友:
还有些是因为电源口接触不良造成。

网友:
是的啊,谢谢大家的讨论啊,要是论坛有这样的话肯定会越来越好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就不太清楚,每个机器有每个机器的不同点,掉电的时间不一样,问题就不一样,主要根据机器的表现来断好点吧

网友:
小贾师傅给我的意见很受启发,谢谢你了。对了我修的那几台掉电的笔记本都是无规律的掉电,长则一两个小时都不会掉电。短则一分钟不到就掉电了,连WINDOWS还没进到就掉电了。

网友:
讨论问题就要和小贾师父这样,分点,分项,一一列出,这叫讨论.

每个机器有每个机器的不同点,掉电的时间不一样,问题就不一样,   这样的回答有意义嘛?  和没说一样

网友:
呵呵,楼上的意见有针对性。
小贾的回答是对我们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
AMD754的CPU上那一脚是温度过热控制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