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问题求解

楼主(2008-04-15):
今天接到一台SONY V505GZC 的机器,开机指示灯闪烁一下就灭。测量主板发现5V/3.3V/1.8V存在,按开机键后产生的1.25和2.5V的马上没有,因没有sony的时序图不只从何入手查起。希望有维修sony 机器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查下CPU核心有没问题,可试着加焊下CPU核心电源块。另外,测下那些辅助电压有没短路的

网友:
朋友,直流电压稳压器的开机电流显示是多少安培,根据此来找CPU电路故障,还是内存控制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