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怪问题USB鼠标不能用 U盘能用

楼主(2008-04-15):
进系统10分钟左右 鼠标就不能用了 具体现象是鼠标不亮 拔下鼠标重插上的同时瞬间亮一下就又灭了
测USB接口供电5V正常,插U盘就能用。鼠标不能用
一般重起就能解决 但是还是用不到半小时。
就是说为什么会闪一下就灭 而且U盘是能用的 就鼠标不好。

网友:
这类故障只要是供电正常,接地良好,基本上都是NQ的问题多一些。

方维 -2 NQ是什么?南桥,应该是SB

网友:
我上次修的DELL是这样,最后查出来是,地线电感开路了.

网友:
有没有试过换鼠标,也有可能是鼠标问题啊...问题往往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一般重起就能解决 但是还是用不到半小时。
就是说为什么会闪一下就灭 而且U盘是能用的 就鼠标不好。

网友:
换一个鼠标试试,可能是鼠标内部有短路故障存在

网友:
换过鼠标问题一样
重起一下就能好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 我觉得是关键啊 谁帮我分析下。还有就是插上瞬间鼠标会,亮一下

网友:
可能是USB的过流保护芯片有问题造成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谢谢
请问楼上所说的那个芯片一般在什么位置或叫什么 以什么打头的?

网友:
一般是五个脚芯片的芯片.你从USB供电往回跑下电路就找得到

网友:
我感觉不是供电引起的.....

我以前遇见的是USB有2个,但是其中一个一插移动硬盘酒会跳出USB1.0....但是和好的USB口阻值对比都是一样的,后来跑了遍电路也是正常.....结果换了南桥就好了..
你还是换南桥看看吧...

网友:
U盘能用啊~ 负载能力差 还是供电问题吗~

网友:
是的啊,可能是供电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