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击U盘符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 嘛问题?

楼主(2008-04-15):
有一清华普天的垃圾U,可以认到但是 容量看不到显示是0字节 里面显示已用%100的空间 但我就用几是兆 。 双击U盘符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 该怎么修。请高手指点。
[
]
U盘

网友:
很明显/你的盘坏了。我就有个这样的盘和你的现象一样的了。

网友:
可以用U盘量产工具低格一下,请注意对应主控的型号

网友:
加焊存储芯片。12345678901

网友:
嗯,嗯。嗯,是的,是的,就是虚焊了,这两天有两个都是这问题,一补焊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个故障一样的优盘,量产工具没用的,补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