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把主板搞坏了

楼主(2008-04-15):
今天修一台杂牌液晶显示器,原故障为显示器亮几秒后黑屏,指示灯亮绿灯,用灯照着显示屏,可以看到图像。初步分晰可能是灯管老化引起的,拆开后发现灯管己经断成两截(居然还能亮几秒),网购了两根灯管和一块高压板,装上去后屏能点亮,不过灯管尾部温度很高,因为第一次换灯管没在意,装上后使用半小时灯管又不亮了,于是更换高压板和灯管,居然点不亮了,测量高压板12V供电正常,灯管两端接线也没有问题,怀疑是驱动板上没有开机信号传过来,手头上没有现成的驱动板,只好先放到一边。接上自己的显示器,发现显示器缺色,换另一CRT显示器故障依旧,主板的集成显卡出问题了,很是郁闷。

网友:
应该与显示器无关,主板 很可能是很偶然的现象。

网友:
换灯管把主板的集成显卡换缺色?郁闷

网友:
这应该是偶然因素,不是必然。当然如果因为放电或接地不良,也会造成主板损坏的。我们在维修时,如果高压绝缘不良,造成灯管高压对地放电,巧合的是通过显卡VGA接口放电,那损坏的当然就是显卡了。

网友:
看来有前车之鉴的同时``以后要避免这样的错误啊```

网友:
看来以后,还是得买多几个分配器才行。。。。。。。。。

网友:
出现这样故障的比率的确很少的,如果真是这次修显示器造成这个显卡缺色,也是不有预算的缺失了,同情ing~~~~~~~~~~~~~~~

网友:
呵呵。多收点钱补回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