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8-04-15):
液晶显示器故障求助: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自用一台光威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产的15寸液晶显示器:EZ15D,开机即出现上图画面,图象正常但画面整体向右下角偏了二公分左右。而且中间出现菜单且不会消失,拔掉按键仍不消失,不知是哪里故障,请各位师傅指点。
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主板坏了或者是主板上的程序坏了。刷个程序。

网友:
多半是程序的问题,刷刷

网友:
驱动板坏拉!换吧!!!!!!!!!!!!

网友:
驱动板  坏了    还有MCU 的程序 也有问题   线换个板子 能好的话 在换MCU

网友:
MCU程序故障~~~~~~~~~~~~~~~~~~~~~`

网友:
谢谢各位,我去试试,但不知去哪找程序?换板又不知用那种?请大家指点。屏线一条30脚,一条40脚.

网友A:
MCU程序故障!先刷了程序再说!

网友:
我想发相片上来,這里又没得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程序故障!先刷了程序再说!
该如何做,还请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