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啊?

楼主(2008-04-15):
FT558301 好像是触摸控制功能。到处都查不到它的说明。请高手帮忙。

网友:
此芯片确实没有资料,但根据图上实物能看出,位于两个接口之间,不知这两个是什么接口,估计跟这两个接口有关,仔细看看芯片引脚走向就能大致判断出来。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上的上的呀?在什么的附近,还有就是你有板子的全图吗 ?

网友:
好象是辅助芯片,发个全图上来看看

网友:
下边接口是接高压板和触摸屏,左边是接显示屏。这是富士通B2630笔记本主板。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EC控制芯片 只能找一样的芯片换了 找到资料作用也不大 都烧的那么严重了 没办法替换的 找芯片吧

网友:
不好意思居然第一眼就猜到是NB的板子了,呵呵

网友:
应该是EC。找到图也没有用。如果电源部分没有短路,一般是SMBUS短路烧掉了EC。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各位搞错了。我是问下面那个小芯片FT558301的。不是上面的大芯片。大芯片是后面短路烧坏了。

网友:
晕 那个不是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EC控制芯片 只能找一样的芯片换了 找到资料作用也不大 都烧的那么严重了 没办法替换的 找芯片吧

请问什么是EC啊?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