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经常烧行幅管

楼主(2008-04-15):
我接收了一台联想LXH-P769F.这机是烧行管,换了一个BU2520AF后,连续烧了3个行幅管。这怎么查。求助啊啊啊
求助
联想

网友:
查他的相关电路吧。。。。。。。。。。。。

网友:
高压包坏了。。。。。。。。。。。。。。。。。。。。。。。。。。。。。。。。。。

网友:
代用行幅管是否和原装的型号一样.检查校正电容是否有问题.断开行幅管其它是否正常.代换高压包.偏转.

网友:
高压包换了吗,换了是一下。高压包换了吗,换了是一下。

网友:
也可能是电源问题,提频升压电感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原型号是什么的管子,注意正确代换啊!代换了以后注意开多久烧,建议把行推动变压器的周围零件补焊一下!

网友:
把行管再换一个同型号的,我以前碰到一个这样的,就是连续烧行管用5411代的,后来找个原型号的,换了之后至今没出问题,两月多了,妈的,现在有的生商厂家就会做这样的事,质量特垃圾,

网友:
电压高,你仔细查查,相关电路。。。。。。。。。。。。。。。。。。。。。。

网友:
开机时。行幅管电压偏高。后降下来,这打多是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行激励是多少,有设备用示波器测下波形图是否正常~~

网友(2008-05-19):
可能是电压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