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检测不到硬盘,求助

楼主(2008-04-15):
现在有一台IBM T30,硬盘接上去后,在BIOS里检测不到,但硬盘拆下来,用转接卡接到PC机上,可以检测到,硬盘是好的,请高手给个维修的思路!!这种检测不到硬盘的问题,都有哪些原因?

网友:
先查硬盘数据线,如查数据线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现像的。

网友:
T3O没有那种软排线的,你打下数据阻值.查下供电.清洗南桥.最坏的情况是南桥坏!

网友:
我想应该是桥坏了。要不你的就量阻值,要是插上硬盘的话有阻值变小就是好的,要不就是桥或是I/O坏了

网友:
t30是CAM的南桥  换的时候要注意温度 芯片比较薄  容易暴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让人头痛哭                                           唉

网友:
接口没问题/5伏供电也有那就是南桥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