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6600GT 有一个脚万用表量对地无阻值,是GPU坏了,或是空焊?哪位高手教教,谢谢....

楼主(2008-04-15):
XFX 6600GT 有一个脚万用表量对地无阻值,是GPU坏了,或是空焊?哪位高手教教,谢谢....

网友:
对地无阻值,是无穷大 还是0欧? 无穷大应该是GPU空焊

网友:
万用二级管档测时显示是1,
1就是无穷大吧.
是空焊的意思吧.谢谢版主的帮助.

网友:
俺有一块ati9600的显卡 用二级管档测显存到gpu的排阻时显示是14左右 是不是有短路或gpu坏了 顺便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不会表都不会量吧?数字表是1的话就是短路了.你那个应该是短路,BGA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