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电压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5):
一块映泰P4TPT845主板。CPU主电压0.98V。VID各电压正常,电源芯片是ISL6602BCB。请问是哪个地方的故障,应该查哪个地方,清高手指点

网友:
电压低了呀,仔细查查,看哪有问题,,,,,

网友:
查下,CPU的附近的MOS管,看看有没有挂掉啊!!还有那些驱动IC

网友:
如果VID正常
但VCORE还是偏低
可以换一下PWM 芯片

网友:
更换 电源芯片是ISL6602BCB !

网友:
应是电源IC还没有工作,还要查场应管有没有坏。

网友:
电源IC有可能有问题,还有就是电容是否有漏电的,应先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