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57s液晶显示器的外壳如何拆卸?

楼主(2008-04-15):
背后只有两颗镙钉,拆了还是无法打开,是不是还有其它的镙钉没有拆?

网友:
這位兄弟~你當我們是神嗎?

你也照個~圖~吧!~權限不夠沒法上傳!~就另找地方放!~沒有圖怎麼跟你說怎麼拆!~

且~不可能只有 2 顆螺絲 ~

一般 ~多事要先把 LCD 底座拆掉~你就會看到~其他螺絲了!~

不過給你~良心建議!~  要自己第一次 DIY 就要有搞爛整台 LCD 的心理準備!~
而且搞爛的機率~絕對超過 ~ 70% 以上!~

Good luck

网友:
婴儿回答

我刚拆了一下,放倒四个螺丝后,
是有点难拆,不要怕,用扁的螺丝刀,顺着边缘慢慢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