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60笔记本触媒板不能

楼主(2008-04-15):
我手里有台联想机器触媒板不能用,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触媒板阻止我侧了正常在500-600欧左右
主板触媒板接口那端我测的阻值有一个只有100多
是不是不正常,主板上的问题啊

网友:
估计是触摸板用的时间太长了,我的也是E360的,有时候开机找不到触摸板,键盘有时候都找不到。凑和着用吧,加个外接的。

网友:
说真的...E360触摸板多是接口的问题大啊...我以前也是接了一个客户的也是一样....加焊接口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