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主板上两条内存不能同时使用!内存是新的!两条槽插单一条内存没问题!

楼主(2008-04-15):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刚开始开不了机,拨了一条内存,可以开了!以为是内存问题,然后又把可以开机的那条内存拨出来,插上刚刚另外一条内存,竟然也可以开机,看到这种情况我还以为是兼容问题,我又把另外一条可以开机的内存插上,谁知道还是开不了机,后来我把两条内存分四次交替插入内存插槽,只要是使用一条绝对没问题,分析了很久,也搞不懂是什么问题,反下就是两条内存条不能同时插上用!请网友们指点指点!

网友:
内存插槽没问题?    什么内存条咯!过热!!!

网友:
是不是每次都插入的是同一個內存槽呢?像這種情況有可能是另外一個內存槽的問題,也有是北橋問題的。

网友:
主板BIOS可能不支持不同类型或者不同频率的DIMM相会搭配使用.

网友:
其中一条内存有问题,这样的内存兼容性差,容易引起死机故障

网友:
建议还是看看兼容性问题和CMOS设置有没有问题!!!最好也看看BIOS。

网友:
内存的频率不兼容,你看下内存是不是都一样的,有的不同牌子的也不能用。

网友:
其中的一条内存颗粒有问题,导致这种原因,你可以用软件测一下

网友:
还是楼上朋友说得准确一点!!!!!!!!

网友:
我也遇到同类的问题。。。谢谢。。。。。。。。。

网友:
是不是你的两条内存使用的颗粒不一样啊,如果一条是*16bit ic,一条是*8bit ic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都兼容的内存条不就得了!!!! :

网友:
看看是不是插槽短路过,或者是主板超频在使用,这两种情况有可能引起只能用一根

网友(2009-06-11):
兼容问题,我也是的频率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也最有可能的是颗粒之间的兼容,我改频率也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