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灯管后有咝咝声

楼主(2008-04-15):
今天换有一台液晶换完灯管后一端有咝咝声,拆开观察两端焊接没有问题,焊点部份用原来的橡胶包好,不知是灯管本身问题还是其他引起的,请有经验的朋友说明一下。

网友:
丝丝声,是高压放电的声音吧 拆看仔细看看吧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更换灯管一定要做好两端的焊点连接和绝缘,如果连接不实在会造成打火;如果绝缘不好,会导致高压对地放电,也同样影响灯管正常工作,产生闪烁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灯管两端的绝缘,你们一般是如何处理的?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焊完之后用绝缘套管套一下啊.....................

网友:
绝缘套 热缩管都行。一般原来上面都有的

网友(2009-03-15):
如果没有热缩管就用绝缘胶布

网友:
可能是灯管没有换好吧 有虚接的地方

网友(2009-08-13):
没有包好灯管是漏高压

网友:
可能 就是高压漏电

网友:
没接好,有虚焊

网友:
高压打火,可能是灯管没有接好,

网友:
用2MM的热缩管套上,注意套住玻璃管部分要有5MM左右长的样子,你要是只套焊点部位还是会打火,要是在黑暗的地方就能看见是两根灯管头部之间在打火,能闻到臭氧味道,主要原因是硅胶灯管座老化,有新的最好换掉.

网友:
仔细检查高压线,肯定有地方漏电了

网友:
我遇到过,灯管上面那几个小橡胶圈没放也会有声音。只是个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