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tb62501待机怎样产生3v

楼主(2008-04-15):
给tb62501的供电脚是,第几脚,看论坛上是34脚,但我测到只有0.2v的电压,到是38脚有16v,
现在现象就是不充电,不待机

网友A:
DOCK-PWR16_F由D10转化成VREGINT16后经过D56 D66 D64进入TB62501F的38脚,给TB62501F供电使其工作。TB62501F的42脚产生控制信号到Q33的g极,使其导通后将Q36的控制极电压拉至8V左右,从而Q36导通产生VINT16。(注意Q33应是个场效应管而不是图上画的三级管的共基极接法)。这个是在IBM T41笔记本电路图的第62页左上脚就是供电电路,73页就是TB62501F图纸,有功夫自己慢慢研究下。

网友A:
73页的TB62501F的左下脚的第38脚就是16V工作电压输入脚,但此时TB62501F并没有完全工作,这个工作电压具备后就会给Q33提供一个工作电压,将其导通后并使Q36导通,估计开始这部分作用就这目的,然后输出Vcc3到PMH4。。。。。。。

网友:
学习了,进步中,谁能告诉我IBM T系列的通病是什么吗?

网友(2008-07-04):
TB62501F的供电脚是57和平34脚步

网友:
先测57脚再测34脚,若34脚没有电压则旁边的电阻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Q36导通后,产生的是VINT16,是怎么产生3V的。这个3V在电路图中是什么,比如是VCC3B,VCC3M,VCC3P,VCC3A,这些都是什么意思?麻烦您告诉一下!

网友:
57,34有了怎么查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当Q36导通后,即产生VINT16,通过D57 D66 D64进入TB62501的第38脚,称作VCPIN24.TB62501有了这个电压后还应该从PMH的88脚到TB的60脚产生一个VCC3.3AUX_ON后就会产生待机等一系列3.3V电压,其中3.3V又分为P\A\B\M\SW等几组电压,分别是VCC3.3P,VCC3A,VCC3.3B,VCC3.3M,VCC3.3SW,45脚产生VCC3.3M,55脚产生VCC3.3P,22脚产生VCC3.3A,24脚产生VCC3.3B,59脚产生VCC3.3SW(此脚为待机VCC3.3SW也称为开机电压).VCC3.3M和VCC3.3SW开机前就有,VCC3.3P,VCC3.3A和VCC3.3B开机后才会产生,而这几个开机后方能产生的电压分别供不同的芯片使用,也是机器工作的几种模式,具体细节还需要有心人自己深入研究.

网友(2008-08-25):
Q33是2SA1774是个PNP的硅管。

网友:
VCC3.3M应该由max1901或max1631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Q36导通后,即产生VINT16,通过D57 D66 D64进入TB62501的第38脚,称作VCPIN24.TB62501有了这个电压后还应该从PMH的88脚到TB的60脚产生一个VCC3.3AUX_ON后就会产生待机等一系列3.3V电压,其中3.3V又分为P\A\B\M\SW ...

这里有个问题。这个AUX_ON是PMH4的Pin88脚在VCC3SW正常之后产生的吗?
正常时电压多少?
AUX_ON一路经R397(10K),R51(0)和TB62501的Pin 62相连。
另一路经R245(10K),链接到了U35。
没有和TB62501的Pin60相连啊。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
我也困惑在没有3VSW的情况下,88PIN是怎么发出信号的?或者说IBM芯片还有其他供电?

网友:
有谁知道TB62501的1.2V是怎么产生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OCK-PWR16_F由D10转化成VREGINT16后经过D56 D66 D64进入TB62501F的38脚,给TB62501F供电使其工作。TB62501F的42脚产生控制信号到Q33的g极,使其导通后将Q36的控制极电压拉至8V左右,从而Q36导通产生VINT16。( ...

Q36的控制极电压拉至8V左右????
什么时候Q36的控制极电压会变成8V?除非坏了...Q36为N沟道MOS管,控制极电压低于16V的话,MOS管会通吗?我实测了为22V..
严重错误的东西还加分?误人子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73页的TB62501F的左下脚的第38脚就是16V工作电压输入脚,但此时TB62501F并没有完全工作,这个工作电压具备后就会给Q33提供一个工作电压,将其导通后并使Q36导通,估计开始这部分作用就这目的,然后输出Vcc3到PM ...

错误!
照楼主的意思是先有TB62501F的38脚的16V电压,然后才能使Q33、Q36导通,我觉得恰恰相反。。是不是楼主的图纸有问题????

这样的贴子还能加分????

网友:
各位应该是VREGIN16进入TB62501F的57和34脚后产生VCC3SW

网友(2008-12-13):
引用 网友D:

Q36的控制极电压拉至8V左右????
什么时候Q36的控制极电压会变成8V?除非坏了...Q36为N沟道MOS管,控制极电压低于16V的话,MOS管会通吗?我实测了为22V..
严重错误的东西还加分?误人子弟..

控制极电压低于16V的话,MOS管会通吗?我实测了为22V..

MOS管饱和导通后,V_G比V_D(V_S)低0.4V,不知道我的说法对不对

网友:
我觉得唐文萍和小迪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对的。边修边学说VREGINT16后经过D56 D66 D64进入TB62501F的38脚这是不对的,通过那三个二极体进38脚的是VINT电压。正确的是小迪说的VREGIN16进入TB62501F的57和34脚,然后TB62501的RC振荡电路开始工作(10,11脚),正常后产生3SW电压给PMH4供电。另一路通过内部升压电路输出23V左右作为Q36的开启电压

网友(2009-02-27):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果57脚和34脚的电压都有,但是10,11脚的电压不对,正常的话,应该都是2.7V左右,

一般怎么查啊,TB62501还需要那些工作条件

网友:
确认TB62501的芯片是好的

网友:
A:休眠电压
B:工作电压
M:待机电压
P:液晶屏需要的电压
SW:初始化电压/开关电压

网友:
mos管导通条件,你可能还没有弄明白。p沟道的导通条件与n沟道的导通条件不一样,对于p沟道的mos管,US—UG>=0.45管子开始导通,当Us-Ug的差大于3V的时候管子饱和导通。n沟道的是Ug—Us>=0.45的时候管子开始导通,UG-Us>=3v的时候,管子饱和导通。

网友:
从适配器过来的电压经过保险、二极管、再经过10欧电阻分别加到tb62501f的57和34脚(34经过过10电阻之后,还要经过一个电阻),但是此时tb并不马上输出VCC3SW,而是要先检测2脚有没有extpwr#低电平信号<也就是检测适配器是否接入>如果是低电平表示适配器已经接入,因为16src经过一个稳压二极管加到Q73的G极使其导通了。其次还要检测55脚外的温敏电阻,是否过热。如果正常,tb才会发出vcc3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