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5):
联想机开机自动断电 测供电 测时钟 测复位 都没有明显故障 已经碰到几台了 都没有解决 望版主指点迷经
联想

网友:
开机后自动断电因该是电源保护。看看上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12V 5V 3。3V 还有一个就是电源本身问题。换了试试。

网友:
楼上的说得不错的,最先查的就是这几样了,查玩了再说.

网友:
故障描述不清楚!!!诊断卡是一闪就断还是亮几秒才断????有什么代码没有???
要不怎么帮你啊??????????????

网友:
我經常遇到AUTO SHUTDOWN的板子,有時候Clear CMOS一下就恢復正常狀態了,要是這種問題最頭痛,沒有root caus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诊断卡亮一下 什么都没 我怀疑是CPU 换了照旧

网友:
对二楼说得没错,看看上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12V 5V 3。3V

网友:
这种问题.我有遇到过..
1. CPU供电管
2.电源IC
3.北桥..
4. I/O(可能性小..)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开机多长时间断电呀?开机断电你怎么测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你还是先换换电源吧!一般换完就能解决了啊,换完还是不好用的话,那就是板子上有短路的啊,还慢慢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