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5):
各位前辈怎么判断CPU座是不是焊旱。

你想问的应该是---虚焊-----就这几个字你还错!?可见你的粗心,希望这粗心不要带到修理上来。

网友A:
专业的话就用专门的带等测试仪~~
没有的话就按住风扇点RST看卡有没有跑~~~~再就是打U座上的AD线了,但是前提必须NB要没问题才行,NB如果有问题的话打起来也是不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话就用专门的带等测试仪~~
没有的话就按住风扇点RST看卡有没有跑~~~~再就是打U座上的AD线了,但是前提必须NB要没问题才行,NB如果有问题的话打起来也是不准的~~~

我觉得修主板最难的了.好像就你说的这一个问题.就够我学很久.

网友:
通过按压CPU,看能否走码;

网友:
如果有条件,去照个5D的X-RAY怎么样?
嘿嘿,试试吧!

网友:
按压,和打值是最简单的

网友:
太专业的名词 听不明白 什么打值  走码  真要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