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插槽如何焊接

楼主(2008-04-15):
请哪位师傅讲解一下 怎么焊下 向PCI AGP 内存等插槽  试了很多次 都失败了

网友:
你用锡炉还是风枪啊????
怎么个失败法????

网友:
主要是内存的难换,其它的针角大,我就用锡炉换就行了,换内存的用风枪好慢好慢的来,有什么其它好方法没有啊.

网友:
到日常的 更换 PCI槽 内存槽 AGP槽 我都是用 锡炉处理的 其他的工具好像 不能处理!红红外的 没有试过!

网友:
还是用锡炉来的安全一些速度又快,热风焊台效率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热风枪悍的   里面的针全部都被我把出来了  可能温度太高了
z

网友:
可能是技术不到家,我用风枪从来就没有焊下来过一次

网友:
用热风焊枪估计是高难度的而且还耗时,拆这些东西一般都是用锡炉的.

网友:
我就用过热风枪吹出来过,,,不过还是有一根针顶了出来,真的要吹出来的话真的是不简单呀·

网友:
一般都用锡炉的...  我们班有个牛人学员,拿风枪折腾了2个小时,吹下来又焊上去...
还有拔内存时连槽一起拔出来的...       牛人多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