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主板无BIOS片选信号?

楼主(2008-04-16):
比较老的
主板维修
资料总是提出要查BIOS片选信号,可是实际工作中无BIOS片选信号正常工作的主板多得是!是不是现在的BIOS取消了这个信号?请高手讲讲,谢谢!!!
[
]
主板维修

网友:
片选是没有了
但是类似功能的信号一定有!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从BIOS芯片的引脚定义上去理解。

网友:
谢谢楼上的诸位同仁!张先生给的资料我以前看过、就是因为在上面没有看见CS片选信号才有这样的疑问,我理解估计也是被某个信号代替了,cpu访问BIOS必须有个应答过程,就是不知这个新的信号名称?
现在我检查BIOS电路感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先查BIOS的供电电压,时钟,复位。如果上述没有问题的话就只有刷BIOS和替换BIOS芯片!
(有时还打一下13,14,15,17脚LAD的阻值)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你们有什么好的经验没有?
[
]

网友:
这个图片上的24#看到没有,就起到片选类似的作用。

网友:
下面是24#的作用

网友:
谢谢张先生!!对长者至以崇高的敬礼!

网友:
这个基地出的书也讲过!

网友:
真是理论结合实际呀!!!!!!!
:)

网友:
这个照片怎么拍得这么清楚。自己拍的总是没办法达到这个水平。用灯照吧。有反光。不用灯照吧。又太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