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板子集显缺色

楼主(2008-04-16):
昨天把一台液晶换灯管后造成主板集显缺色,请教各位从何下手。

网友:
你测一下,三基色的对地阻值,如果哪个阻值不正常,就修这个,中间有一些RC元件,你看有没有损坏,如果外接电路没有问题那就很有可能是北桥问题了哈

网友:
万用表量测下面的信号:
VGA_RED 对 GND;
VGA_GRN 对 GND;
VGA_BLU 对 GND;
VGA_HSYNC 对 GND;
VGA_VSYNC 对 GND;
以上信号及为:模拟信号输入的R\G\B\H\V(分别为红、绿、蓝、行、场)5个分量
小窍门: 插入15针的D-Sub输入接口(VGA接口)一个个量测比较快.

(觉得分析方法可行的话,请顶一下哦~!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太感谢了!刚好用到!
多多学习噢!

十万个V什么 -10 骗分帖

网友:
3楼的,请把那5个信号和显卡对应的针脚位置发上来好吗?这样维修就方便多咯..

网友:
R、G、B三基色对地值都在91左右,应属正常值。

还有,这个跟行、场信号有关系?我这个是缺色,不是亮线。

网友:
排除VGA口接触不良基本就是NB的事了。
有条件从VGA口打下RGB三色波形

网友:
上面的那个大哥说的对就是看一下三基色和信号对不对在考虑其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 先测一下三色对地阻值 然后测一下信号 一般于h v信号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两头接口都确定没有虚焊,检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