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各芯片电压值多少?

楼主(2008-04-16):
想问下各位高手。。
笔记本
各芯片电压值是多少。。怎么确定它的好坏。。怎么来测试各脚???谢谢!
笔记本

网友:
一般是3.3V或者5V供电,说说什么故障,或许大家可以帮你

网友:
范围太广!
修道具体的芯片可以自己查datasheet后确认。

网友:
问2LZ datasheet在什么地方查(数据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