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ACER AL1714

楼主(2008-04-16):
它的驱动板没电,开不了机,我之前也修过一台但是没有修好,应该是通病来的!有那位遇到吗?
开不了机

网友:
第一步确认电源正常,第二步确认驱动板上的12V,5V和3.3V,那个机型用MTV312MV64的,这个芯片坏得少~~~~~~~~~~~~~~~~~~~~~~

网友:
先修电源吧,你可以把驱动板先脱开电源板,看看有没有12V和5V电压,没有就修好再说,有的话,测一下驱动板的供电到地之间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样发问等于没有说!把情况说清楚,该测的测一下。

网友:
它的电源是外置19V的,它的供电是从高压板直接走到驱动板。在驱动板经过一个类似“排阻”上面标有“3”字,但是不通电,如果直接连通的话,它又保护!我也用过一些小电阻也是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