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假负载,打阻值卡

楼主(2008-04-16):
看到网友给我提供的一些基本维修工具里面,有主板假负载,打阻值卡,请问这两样东西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可以形象的解释一下吗
维修工具

网友:
CPU假负载的作用就是不知道主板故障时,为了不让真CPU烧毁的工具,也方便测量关键点电压数据。阻值卡也是为了方便测量主板芯片有没有短路故障时用到的。

网友:
上传一个图片看一下,可以吗,有的话,非常感谢

网友:
自己去基地商城看看,应该有图

网友:
商城基地的网址多少,是不我们论坛里面的版块,有的话,我得抓紧看一下

网友:
这上面以前传的有图,你可以搜下

网友:
也可以去淘宝网,搜一下。有图而且还有价格和性能。不错的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要一全套假负载,应该包括几种假负载啊,是不是一种针脚就得有一种假负载啊,大概价格 要多少钱

网友:
到百度一查就知道。看图片,多看,或者去电脑商城问问,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