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ATX HP-86250S电源故障

楼主(2008-04-16):
该电源有TL494,没有LM339.
故障现象:不能开机,拆下电源,将14脚对地短路,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
测量:14脚2.8V;9脚5V。
请教该电源应该如何检修?
电源

网友:
另外,494各脚上均无电压,大滤波电容两端有170V。

网友:
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说明内部有元器件击穿保护了,494各脚当然没有电压
先检查一下再说吧

网友:
具体检查什么位置?另外,维修电源时是不是要接一个负载?不接负载有什么影响?

网友:
维修电源不一定都要接假负载!你这个电源在短接绿线的时候风扇有转一下,说明电路是有起振,可能是供电端有短路的现象,造成保护!测一下供电端的各路负载的对地阻值,重点是电解电容,整流二极管等!

网友:
还有个别的电源,空载的时候是不工作的,你可找一个旧主板或是硬盘接上做假负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