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屏蔽显存的问题!

楼主(2008-04-16):
一块花屏的9550双128显卡,用R3测试发现B通道显存工作不正常,用万用表测试发现是GPU短路了,没有条件重新做,只好想办法屏蔽B通道的内存,尝试断开/CS、CKE、/CLK、CLK脚都不行 ,有的说GPU有两个脚是控制两通道显存的,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两个脚 ,头都搞大了 ,有屏蔽成功的朋友能介绍下经验吗?或提供下思路也可以!先谢谢了!

网友:
cs对地短接 或短接任何一个数据脚到地 试试

网友:
谢谢,刚才试了下,还是不行啊

网友:
这个好像要BIOS支持单组的吧

网友:
刷BIOS也试过,只找到64BIT128M的BIOS,刷了之后,DOS不花,进XP不花,试玩波斯王子、CSS、WC3等硬盘游戏不花,但运行3DMARK测试会花 ,玩跑跑卡丁车花了 ,QQ截图也花,测试还是有128M显存,好象是部分程序调用了B组的显存就会花,没机会找到64BIT64M的BIOS试

网友A:
你可以把BIOS改成单通道.你可以,把你BIOS读出.照我发上图片改.61改60是双通道改单通道,40改20是128MB改64MB,

网友:
图片2 只要改动图片中红色,就可以了.你改还了.可以上传BIOS,我帮你改期

网友B:
那你把不用的RAM拆了再试看

网友:
六楼七楼的回答真好,学到了不少东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BIOS改成单通道.你可以,把你BIOS读出.照我发上图片改.61改60是双通道改单通道,40改20是128MB改64MB,

太谢谢了,又学到了不少知识了!不过我照你的方法修改时,发现找不到相应的字符,试了多款BIOS,发现图中61位置的字符是21、29、70等等,只找到一款华硕的BIOS是61,把61改为60之后确实由128位变为64位了 ,但40不能改20,改了BIOS编辑软件就不能识别了,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改? 后来自己试着将21改为20,发现也可行,就是不能改内存容量,可能我是学艺不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把不用的RAM拆了再试看

谢谢,没得工具就没有试 ,而且中间有数据线短路,好象拆不拆都没影响吧,不知道把第一根数据线拆掉有没有效果?有机会再试试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再讲明,你改个显存容量要改两个地方之得,如果你改到一个地方,ATI BIOS修改工具是会出现认到BIOS的,你有提到21 29它在里面表示是用32位显存,70一般是表示用HY单通道,ATI显卡一般它BIOS是设置好128位或256位,你拆开显存是会花机.除非你按我的方法关掉一半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再讲明,你改个显存容量要改两个地方之得,如果你改到一个地方,ATI BIOS修改工具是会出现认到BIOS的,你有提到21 29它在里面表示是用32位显存,70一般是表示用HY单通道,ATI显卡一般它BIOS是设置好128位或256位,你 ...

说得太专业了,不过我怎么改都不成功,实在搞不懂!不过还是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