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RC410-D2 无CPU供电

楼主(2008-04-16):
盈通RC410-D2 无CPU供电  没上775的假负载和CPU时, 可触发开机,但是测对管上无供电。 能是RT9602坏了么

网友:
CPU供电那里(也就是下管的D极)阻值多少?如果阻值很小,可以先把RT9602吹下来再测~~~
如果阻值变大了就是RT9602坏了

网友:
我把二个RT9602吹下来 二极体值 黑表笔接地340  红表笔接地460 比没拆RT9602时候要大些

网友:
如果手头上有这个芯片,方便就先换了它吧(没吹下来的时候阻值多少~~数字表红笔接地~~万用表黑笔接地)

网友:
红表笔接地445黑表笔接地340  手里没这个电源芯片呀,有早就代换了,想确认后在买新的装上呀

网友:
你没放假负载和CPU吗?有些板你不放它就是没供电的~~~~要注意这个问题哦

网友:
24PIN的电源插座 用20PIN的电源没影响把 刚开始学习修主板,没有大炮什么的,只有鸟枪。

网友:
测量一下VID的信号
如果VID是正常的

那就需要换PWM IC

LZ,修板需要备点芯片的。何况有时需要用到替换法,就是在换之前也无法确定元件是好是坏,换了才知道。

所以不用担心买回来用不着

网友:
呵呵,不如找个24针的, :D :D

网友:
好像新人区有专题讲解CPU没供电的分析步骤的,楼主不防重新看看?

网友:
:@ :@ :@ :@ :@ :@ :@ :@ :@ :@ :@ :)

一剑飘香 -5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一般的芯片都要十块、八块钱啦,如果没确定就搞的话,会很浪费的。

网友:
搞芯片级
肯定要备点芯片作为备件的

配件多,维修起来方便的

网友:
  我晕,没上CPU或假负载时就不会有V-CORE供电的.....因为V-CORE供电的前提是VID信号组合..

网友:
没有配件修板????换只普通的电源IC都要去买的话就没有效率了

把两只ianyuanIC交换位置看看??

网友:
楼主

现在775的 有些上假负载是测不到对管电压的。不上就能测到。
你的触发不跑码吗?查看北桥工作条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是个新手,看看,::::::: :) :) :) :) :) :) :)

网友:
非常有有!正遇到这样的问题!感谢!估计是
RT9602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cpu供电芯片问题!

网友:
我建议上CPU 是一是把

网友:
是呀,手里没假负载和CPU,等过两天有米了,买一套, 想怎么测就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