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IBM X30正确的图纸!

楼主(2008-04-16):
寻求IBM X30正确的图纸!
现有的图纸是错误的!

网友:
我没见过X30的图,但是如果图纸的标题叫TOKYO,那肯定就是正确的X30了。

网友:
通一解百的东东  为什么必须要正确的X30? 做研究?

网友:
图纸上的CPU是P4的,实际X30是PIII的,另外元件代码都对不上号,所以我认为不一样.

网友:
因为有个元器件烧毁了,型号无法识别,所以想查一下具体型号

网友:
损坏的零件型号已经搞清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网友:
Tokyo是X3系列的设计代号。所有X3系列图纸都以Tokyo为序。下面是X31图的Title

网友:
那我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
那我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呀 第3版的意思内容

网友:
8楼是X32的图。兄弟是否愿意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