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屏幕无画面

楼主(2008-04-16):
我的主板是V星865gv的,带集成显卡,agp插槽,用的是丽台6800xt agp版的,本来在家里用的好好的,前2天坐车过来后,开机就严重花屏了,进不了系统,再后来干脆就开机无画面了,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啊,要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换个好电源试一下,不行,换显卡,内存也有可能坏了.都要试吖,不能这样就说准了..

网友:
坐车可能搞得显卡BGA假焊了

网友:
谢谢楼上2位的回复,现在是可以进系统,但是没有画面显示,我可以用键盘关机的。

网友:
可能做了车把GPU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