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845主板上的IR232C 代换

楼主(2008-04-16):
英特尔845主板上的IR232C,是什么东西,用什么代换,是8脚的小芯片
芯片

网友:
在同一块板上看见是用的P37AJ ,这是什么 啊,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

网友:
顶啊。班主帮忙啊
救命啊啊啊啊 啊这个是在内存供电管下面的8脚芯片,好象是控制内存供电管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