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3DF问题

楼主(2008-04-16):
有一743DF s三星CRT。。。 现在开机的时候续电器一吸一合的。。灯一闪一闪的。。是黄色的灯。。 电压测的时候基本正常。。跳变。变动不是很大。。。  二次电源  50多。。正常吧。。 到包那也是 50多。。。。      别的各组输出电压也基本正常。。也是跳变的。
我测CPu   有5V    有个HS OUT  VS OUT     。。 HS 有4。几伏。。。VS没电压正常吗 ?
在线等了急。。。。

网友:
老大快出来

网友:
保护电路已经开启~~~~~~~~~检查一下有什么元气件击穿保护了

网友:
没有高压呀 ?
开机就是吸合声续电器      那个CPU  HS OUT  VS OUT        VS 没电压正常吗 ?

网友:
保护电路已经开启,当然没有高压~~~~~~~~~还是先检查一下有什么元气件击穿保护了

网友:
把 FBT 断开   三星的坏包的多

网友:
我查了。。没发现有穿的叱。。
二级管。。三级管。。啥地都查了。。。。
把包断开。。 /?????
咋断呀  ???   也新手啦 。。。。。

网友:
把行管的G级和S级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G  S  ?          行管上就是  e  b c      。。。。。。。。。。。。
。。。。。。

网友:
用表瞬间监测一下行场IC是否起振,推动电路是否正常.总线是否正常,如正常,高压包坏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