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问题

楼主(2008-04-16):
我这儿经常会有一些坏的优盘,故障情况:
1、根本不通电
2、通电,不识别
3、识别,无法格式化
   有的用工具软件整后,容量小,一会可以用,一会就不行啦,请赐教

网友:
这些类似故障在论坛上都能找到 上面也有解决方法的  每个品牌的U盘都有他的量产工具

网友:
都是一些工具软件吗,完全可以修好吗,我以前也找了好多的,但都不行的,那以后我再试试啦

网友:
动烙铁吧!大部分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像那种情况,大多都是那些元件出现问题啦,可以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