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MS2180 U口供电控制芯片、 烧坏

楼主(2008-04-16):
收修一ACER笔记本MS2180.U口不能使用。拆机,测u口1脚无5v供电。向上找发现这个芯片烧了。那个烧点刚好使正常数看不到。在网上搜下边的那个序号,也没有搜到。只能请教大家帮忙看看,是啥型号?可以用啥代换?谢谢

网友:
用一小保险代不就行了吗

网友:
5072 SOP- 8  我感觉应该是这个元件了,如果有人有更好的意见发表一下!

网友:
2楼的哥们,你说的用保险代替,怎么代替用?能说明下吗?

网友:
2楼的意思,是把输入端和输出端直接用一个保险丝连起来吧,省去了控制脚.  是吗?

网友:
如果该管1;2;3相通,5;6;7;8相通,说明是一个单管,用P沟道和N沟道的8脚场管分别试试看是哪一种

网友:
应该是个门电路吧 ?  可能是做开关保护用的管子  为了安全期间最好找其他板子上相同作用的芯片换 型号不对不怕 作用一样就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关心。
2脚是5v输入6、7脚是5v输出,其他的引脚是和u口的正负信号有关,但不知之间的关系。(水平有限只能看到这些了)
不行我就架桥看看,是个啥结果。
5072 SOP- 8、谢谢3楼的老师给我的线索。我在网查查。
谢谢版主的提示。

网友:
最好把外围电路也发上来,这类多时USB保护芯片,我也遇到过,大多可以用TPS203X系列替换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前辈的支持。那个芯片我也没有找到,代替的我也没有找到。只有馊主意了。
版主说的很正确。确实是一个开关保护的管子,我直接给2脚到6、7脚之间接了个保险就可以用了。
本本客户已拿走了,但我的心里总是不美气。配件少确实闹心。

网友:
朋友多了好办事,群策群力才能进步快。谢谢踏冰河。
猫了猫电路这个TPS2042和我那个坏的最相近。

网友:
G546A2引脚定义:
1 GND
2 IN
3 EN1/EN1#
4 EN2/EN2#
5 OC2#
6 OUT2
7 OUT1
8 OC1#

网友:
这类情况在主板和笔记本上都遇过,通常我都是连线解决!